F407板子 DMA接收串口数据问题

楼主(2018-07-10):
我的板子是探索者F407,前几天看到使用串口1配合DMA接收不定长数据,大大减轻CPU载荷这篇帖子,觉得不错,想拿来做实验,结果出问题了,代码反复看了,总是找不出问题,拜托各位大神帮帮忙,我菜鸟一只!!!使用串口1配合DMA接收不定长数据,大大减轻CPU载荷。此贴的描述说明。

最近经常看见坛友在论坛上问串口接收的问题,我之前刚好由于项目需要用到PLC的PPI协议,需要不停地利用串口接收数据,一开始的时候采用单字节中断的方式接收判断。但是用来做通信的时候需要不停的产生串口接收中断,会严重影响主程序的运行。后来采用DMA接收的方式,但是一般情况下配置的DMA都是接定长的串口数据,对于未知长度的串口数据接收并不适用。后来在网上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利用串口的空闲中断+DMA接收的方法完美解决此类问题,特别适用于不需要每个就收字节都判断的串口数据接收,下面说一下事实现思路和程序。

实现思路:采用STM32F103的串口1,并配置成空闲中断模式且使能DMA接收,并同时设置接收缓冲区和初始化DMA。那么初始化完成之后,当外部给单片机发送数据的时候,假设这帧数据长度是100个字节,那么在单片机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时候并不会产生串口中断,而是DMA在后台把数据默默地搬运到你指定的缓冲区里面。当整帧数据发送完毕之后串口才会产生一次中断,此时可以利用DMA_GetCurrDataCounter();函数计算出本次的数据接受长度,从而进行数据处理。

帖子上使用的是103芯片,我是用F407芯片的,不知道是不是两个芯片的DMA模块上使用有区别,我都是照帖子的程序照搬过来的。

MYDMA_Enable(DMA2_Stream5,SEND_BUF_SIZE);                   //恢复DMA指针,等待下一次接受

//开启一次DMA传输
void MYDMA_Enable(DMA_Stream_TypeDef *DMA_Streamx,u16 ndtr)
{

        DMA_Cmd(DMA_Streamx, DISABLE);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_Streamx) != DISABLE){}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_Streamx,ndtr);

        DMA_Cmd(DMA_Streamx, ENABLE);
}

觉得可能是上面这几段代码有问题,感觉DMA指针没有恢复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