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DC-DC里初级电容50V耐压短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6-29):
图上的C1电容是1210/10uf/50V贴片电容,几千个发出去陆陆续续有返修发回来,检查是这个C1电容短路,有些看不出测量发现短路,有些直接有烧了的痕迹,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神分析,电路问题的话求修改方案

楼主:
哪位大神帮分一下

网友A:
1、陶瓷电容假货或者用错料;可能性高;
2、陶瓷电容受到应力作用,比如分板,装配等;可能性高;
3、瞬间过高的浪涌电压或者极高的浪涌电流。从这个电路看,可能性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陶瓷电容假货或者用错料;可能性高;
2、陶瓷电容受到应力作用,比如分板,装配等;可能性高;
3、瞬间 ...

料耐压值肯定没有用错的,另一个同样封装的16V耐压高度不同能看出来的,假货我就不好说了淘宝皇冠店配单的
应力方面是分析排板吗

网友B(点评):
你的24V输入确定是24V吗,输入连个保护都没有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输入就一个二极管防止反向接线,直流输入还需要其他什么保护吗?电源基本是24V,也有可能客户会用12V,其他的不可能用的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B: TVS和保险都没有,你这么确定客户的24V输入很干净,没有瞬间的浪涌?

网友C:
大概率淘宝假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料耐压值肯定没有用错的,另一个同样封装的16V耐压高度不同能看出来的,假货我就不好说了淘宝皇冠店配单 ...

陶瓷电容摆放有讲究的,形变的方向要垂直于电容的长边。就是让电容受到最小的应力;

网友D:
受到外力,板变形概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电容摆放有讲究的,形变的方向要垂直于电容的长边。就是让电容受到最小的应力; ...

应力影响的方向是不啊两个焊盘之间的拉力,说直白点是不是就是焊盘拉脱的方向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力影响的方向是不啊两个焊盘之间的拉力,说直白点是不是就是焊盘拉脱的方向是吧
...

是的

网友E:
1.把GND连接方式改为满铜形式
2.把覆铜安全距离放大点,因为工厂工艺不同,精度不同,所以保持至少0.5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1.把GND连接方式改为满铜形式
2.把覆铜安全距离放大点,因为工厂工艺不同,精度不同,所以保持至少0.5肯定 ...

另外电容烧掉1.正负极反,2.瞬时浪涌,3.贴片电容问题(概率高),可以尝试在D1后边加个4.7UH电感

网友F:
假货 耐压不行,看你选的封装就感觉耐压达不到
可以自己单独测试下 电容,
稳压电源调50V
充电 放电
之前我测试过 10颗里面挂2颗,后来换了家品牌电容,封装改大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