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何触摸按键不能用?仿真也不正常

楼主(2020-06-29):
利用SC92F8X7X高灵敏度模式触控库里面的T2工程,然后利用软件生产h文件没问题,替换原文件后,写入芯片,结果一个按键也不能用,秒信号正常,说明程序可以正常运行。随仿真,但是仿真时程序会到Sys_Scan()文件后不出来,然后程序从头再开始运行。秒信号控制在Sys_Scan()下面,所以秒信号也不闪了。
请问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晕死,再试了一遍,发现连Sys_Init();也不进去了。直接到下一句。
void main(void)
{
        Sys_Init();

        //触控按键初始化
        TouchKeyInit();
        LED1 = 0;

        while(1)
        {
           WDTCON  = 0x10;
           if(TimerFlag_1ms==1)
           {
                        TimerFlag_1ms=0;
                        Timercount++;
                        if(Timercount>10)
                        {
                                Timercount=0;
                                Sys_Scan();

                                Timercount2 ++;
                                if(Timercount2 == 50)
                                {
                                        Timercount2 = 0;
                                        LED1 = !LED1;
                                }
                        }
           }

        }
}

楼主:
在前加一句程序又能进Sys_Init()了,还是在Sys_Scan()中跳到程序开头重新运行
/**************************************************/
void main(void)
{
        LED1 = 1;
        Sys_Init();

仔细看了看,到下面这一句就跳到程序开头
void ChangeTouchKeyvalue(void)
{
        switch(exKeyValueFlag)
        {
                //不同间距不同大小的按键
               case 0x00000001:exKeyValue = 1;break; //到这一句就跳到程序开头重新运行
                case 0x00000002:exKeyValue = 2;break;
                case 0x00000004:exKeyValue = 3;break;
            default:exKeyValue = 0xff;break;
        }
}

网友A:
您好,可以看一下仿真设置是否正确,宁外进入仿真之前先烧录一次程序。

网友A:
您好,可以检查一下仿真设置是否正确,另外进入仿真之前需要先烧录一次程序。

楼主:
设置都看了,没问题。还有,我接上LB1013实验板,用LB1013_Demo_Code的程序,也是仿真不正常呢。主程序第一句:Sys_Init();我点F11不进入子程序,而是直接跳过,TMR0也没有被初始化,和我自己的程序一样的问题。
运行前:
F11后:

楼主:
全速运行也是,TMR0根本没有被设置,就是Sys_Init()不被运行,直接跳过。
在汇编窗口也是,F11后,直接到下一句,不会跳转到0D5F。

楼主:
设置如下,应该没问题

楼主:
程序也烧录了,编辑完先点的download(F8按钮)。

楼主:
又仔细看了看,发现我的板子是LB1011,不是1013。。。。换了LB1011的例程,程序烧录后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仿真还是不行,到能进Sys_Init()了,但是无论单步还是全速,仿真模式下按感应按键都没反应。

楼主:
请问仿真没法仿真感应按键吗?

触控按键是可以仿真的,您可以将keil_C插件以及SC LINK固件都更新为赛元官网(www.socmcu.com)的最新版本看一下是否能正常仿真。

楼主:
我是这几天才安装的软件,SOC_KEIL v3.50,应该是最新的吧。

楼主:
关键是我买的LB1011我重新配置了S_TouchKeyCFG.h后也能用,说明我的配置过程没错。当然原例程和我改后的都不能仿真。但是实际运行没问题。
而我自己设计的板子,用高灵敏度调试软件导出配置文件后,根本不能用。独立调试了2次都不行。一次利用的8X7X的例程修改的,第二次利用LB1011的例程修改了MCU型号并去掉了8462B比8731多的管脚的程序,但是两个程序都按键没反应,程序运行正常,我加了一个秒信号很正常。

您加一下赛元技术支持QQ(2131132845),把触控按键的程序发给我们看一下,仿真的问题您可以试一下把SC LINK的固件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B:
仿真可以使用触摸按键的,你看看看下自己的配置文件以及板原理图,不要配置不正确。
项目洽谈,吹牛,扯蛋,交朋友请联系: 186653212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可以使用触摸按键的,你看看看下自己的配置文件以及板原理图,不要配置不正确。
项目洽谈,吹牛,扯蛋 ...

谢谢。我买的PB1011也没法仿真触摸按键,但是实际运行没问题,说明程序没错,我在检查一下仿真的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买的PB1011也没法仿真触摸按键,但是实际运行没问题,说明程序没错,我在检查一下仿真的设计 ...

您好,之前旧版SC LINK固件用3.3V是不能仿真的,最新的固件已经可以用3.3V仿真了,您把SC LINK固件更新为这个最新版本的再试一下。

网友C:
您好!我司专做触摸屏设计与触摸屏贴合,如有需要可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之前旧版SC LINK固件用3.3V是不能仿真的,最新的固件已经可以用3.3V仿真了,您把SC LINK固件更新为 ...

升级固件前3.3V不能仿真,5V可以。升级后3.3v可以了,目前是是读不到按键值。KeyData一直为0、

楼主:
此处放不放手指都KeyData一直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