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下CubeMX配置F429的FMC遇到的坑

楼主(2018-07-10):
1.Cube配置缺少一个配置命令模式寄存器的函数,用来配置初始化序列
2.Cube配置缺少设定刷新定时器的函数,用来设置自动刷新时间
3.Cube配置缺少LDQM和UDQM2个引脚,对应FMC_NBL0和FMC_NBL1,即PE0和PE1,可分别控制数据高8位和低8位是否有效,自己添加,设置为复用FMC就行,高低电平不用自己操作,HAL库里面有程序操作。
4.HAL函数只能用HAL_SDRAM_Read_16b和HAL_SDRAM_Write_16b,不能用32b,因为数据总线只有16根,即Cube配置里的Data-16bit。或许可以使用,但怎么使用我就不知道了,有大佬知道可以留言,谢谢。

PS:第3和第4这2个坑踩下去5天没跳上来,一直以为是时序配置有问题,最后还是老大帮我检查出来的,只用了半天_(:з」∠)_。(PPS:大佬NB(破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