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探索者STM32F4的1602液晶驱动程序

楼主(2018-07-10):
在这个基础上改的
注意选择端口需要支持5V容忍电压

下面是lcd1602.c文件中的内容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elay.h"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RCC_AHB1Periph_GPIOE,ENABLE);//使能PA,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            //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OD;        //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E0~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            //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A4,5,6
}

/* 等待液晶准备好 */
void LCD1602_Wait_Ready(void)
{
        u8 sta=0;
        DATAOUT(0xFF);
        LCD_RS_Clr();
        LCD_RW_Set();
        do
        {
                LCD_EN_Set();
                delay_ms(1);
//延时1ms,非常重要,这个地方500ns以下不显示或者显示不正常,不知道为什么
                 sta =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读取状态字,注意端口配成开漏模式才能正确读到端口状态
                LCD_EN_Clr();
        }while(sta & 0x80);//bit7等于1表示液晶正忙,重复检测直到其等于0为止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命令,cmd-待写入命令值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8 cmd)
{
        LCD1602_Wait_Ready();
        LCD_RS_Clr();
        LCD_RW_Clr();
        DATAOUT(cmd);
        delay_us(1);
        LCD_EN_Set();
        LCD_EN_Clr();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数据,dat-待写入数据值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8 dat)
{
        LCD1602_Wait_Ready();
        LCD_RS_Set();
        LCD_RW_Clr();
        DATAOUT(dat);
        delay_us(1);
        LCD_EN_Set();
        LCD_EN_Clr();
}

/* 清屏 */
void LCD1602_ClearScreen(void)
{
        LCD1602_Write_Cmd(0x01);
}

/* 设置显示RAM起始地址,亦即光标位置,(x,y)-对应屏幕上的字符坐标 */
void LCD1602_Set_Cursor(u8 x, u8 y)
{
        u8 addr;

        if (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LCD1602_Write_Cmd(addr | 0x80);
}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x,y)-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str-字符串指针 */
void LCD1602_Show_Str(u8 x, u8 y, char *str)
{
        LCD1602_Set_Cursor(x, y);
        while(*str != '\0')
        {
                LCD1602_Write_Dat(*str++);
        }
}

/* 初始化1602液晶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LCD1602_Write_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LCD1602_Write_Cmd(0x0C);        //开显示,光标关闭
        LCD1602_Write_Cmd(0x06);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
}

下面是main.c中的内容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1602.h"
int main(void)
{
char str[] = "Love STM32";
delay_init(168);
uart_init(9600);
GPIO_Configuration();
LED_Init();
LCD1602_Init();
LCD1602_Show_Str(2, 0, "michael91");
LCD1602_Show_Str(2, 1, str);
while(1)
{
  LED0 = 0;
  delay_ms(500);
  LED0 = 1;
  delay_ms(5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