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系列单片机计数器定时器程序哪位大神给解解惑

楼主(2020-06-29):
to是计数器,t1是定时器,把单位时间内计算的数据动态显示在led上,led是两片74hc595芯片支持的,哪位朋友给看看问题在哪里,找了两天了,多谢。问题应该在计数器定时器上面,估计显示代码还是可以的,因为之前可以显示。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ANTI_SEG_CODE[]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C,0xBF,0xC6,0xA1,0x86,0xFF,0xbf
};
        unsigned char code POS_SELE[]={0X01,0X02,0X04,0X08};
        sbit DS = P3^7;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T = P1^0;                                //RCLK时钟脉冲信号——上升沿有效
        sbit SH = P1^1;                                //SCLK
        sbit JCON = P1^4;     //湿度检测电路开关

        //发数据函数送三位数
        void SEND_DATA_TO_595(unsigned char senddata)
        {
                int i;
                ST = 0;
                for(i=8;i>0;i--)                        //send 1移出8位
                {
                        SH = 0;
                    _nop_();
                        _nop_();
                        DS = senddata&0X80;//将高8位bit7送出
                        senddata<<=1;       //将bit6移到bit7

                        SH = 1;
                        _nop_();
                        _nop_();
                        SH = 0;
                }
        }

        void LOCK_DATA_OUTPUT()
        {
                ST = 0;                                  //送出锁存
                _nop_();
                _nop_();
                ST = 1;
                _nop_();
                _nop_();
                ST = 0;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
        {
                unsigned char r;
                unsigned char s;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q;
                unsigned char r2=0;
                unsigned char s2=0;
                unsigned char p2=0;
                unsigned char q2=0;

                p=disp/1000;
                q=(disp%1000)/100;
                r=(disp%100)/10;
                s=disp%10;

                //千位
                p2=ANTI_SEG_CODE[p];
                SEND_DATA_TO_595(p2);  //段选
                SEND_DATA_TO_595(0X08);//位选
                LOCK_DATA_OUTPUT();

            //百位
                q2=ANTI_SEG_CODE[q];
                SEND_DATA_TO_595(q2);  //段选
                SEND_DATA_TO_595(0X04);//位选
                LOCK_DATA_OUTPUT();

                //十位
                r2=ANTI_SEG_CODE[r];
                SEND_DATA_TO_595(r2);  //段选
                SEND_DATA_TO_595(0X02);//位选
                LOCK_DATA_OUTPUT();

                //个位
                s2=ANTI_SEG_CODE[s];
                SEND_DATA_TO_595(s2);  //段选
                SEND_DATA_TO_595(0X01);//位选
                LOCK_DATA_OUTPUT();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freq;
          unsigned char freq1=1234;
                unsigned char k=0,a;
                JCON = 0;       //湿度检测电路开关打开
                TMOD = 0x15;
                TL1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display(freq1);
          while(1)
          {
                        TL0=0x00;
                        TH0=0x00;
                        TR0=1;
                        TR1=1;
                        while(k<20)
                        {
                                if(TF1==1)
                                {
                                        TL1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k++;
                                        TF1=0;
                                        display(freq1);
                                }
                        }
                        TR0=0;
                        TR1=0;
                        k=0;
                        a=TH0;
                        freq=a*256+TL0;        //此为1秒钟测得的脉冲数,即为频率
                        display(freq);
                }
        }

网友A:
连问题都没有说明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