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的 PG和BIAS这2个引脚有什么用该如何使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06-29):
PG是否是加一个上啦电阻然后用单片机IO接收信号,常态是高电平 ,当芯片输出异常的时候输出低电平?BIAS该如何使用?

网友A:
datasheet上有,如果真要用这个脚,估计是接单片机复位引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上有,如果真要用这个脚,估计是接单片机复位引脚的。

恩,您好, 这个定义我看了, 哪个BIAS 这个该如何使用? 没看懂它表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上有,如果真要用这个脚,估计是接单片机复位引脚的。

接IO口是否好一些,如果接复位的话, 那电源异常就把整个系统都关闭了, 接IO口可以选择性的关断和他有关的某些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您好, 这个定义我看了, 哪个BIAS 这个该如何使用? 没看懂它表达的意思。 ...

这个图也是用输出电压,来给稳压二极管(基准)提供电压,这个类似bias,差不多靠谱就行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也是用输出电压,来给稳压二极管(基准)提供电压,这个类似bias,差不多靠谱就行了。

我觉得应 ...

芯片手册是这样解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也是用输出电压,来给稳压二极管(基准)提供电压,这个类似bias,差不多靠谱就行了。

我觉得应 ...

看他内部图以及从他解释来看 好像是VIN和这个BIAS引脚双重给芯片内部电路供电使用? 当BIAS大于3.1V后就由这个引脚供电,如果低于的话就是由VIN 来供电、 不知道理解错了没。 这镉由谁来供电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