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1.0口内部烧掉拉

楼主(2020-06-29):
我在stm32f4外部接口上拉47K到3.3V,P1.0,P1.1两个口,但是我测电压的时候P1.0的电压只有1.5V,P1.1的电压3.3V难道P1.0口内部烧掉拉?

网友A:
10k一下的上拉电阻吧

网友B:
如果你带有外部电路测量的电压不准确的吧。

网友C:
会不会是你引脚配置出错,或者是你的PCB上有多余的链接。

网友D:
这个是驱动能力不足吗?

网友E:
怎么可能之后1.5v呢?

网友F:
这个...是不是有其他的芯片呢?

网友G:
有可能是上拉电阻太大了。 不过也有可能是IO损坏了。

网友H:
是不是IO配置的问题呢?

网友I:
有其他的芯片可能拉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