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两种谐振器区别

楼主(2020-06-29):
陶瓷谐振器和晶体谐振器 两种谐振器区别?

网友A:
他们的功能都一样,原理也是一样.主要是材料不同..

网友B:
里面的振子和外壳不同,陶瓷谐振器里面的振子是陶瓷的,晶体谐振器,里面的振子是水晶的..

网友C:
所以叫晶体谐振器,也叫晶振。。

网友D:
外壳也不同,做工也不同。。

网友E:
陶瓷谐振器一般用在低端产品,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产品

网友F:
晶体谐振器的精度一般是30PPM,20PPM,10PPM,5PPM,PPM也就是百万分之几,一般国内现在用的是30PPM较多

网友G:
哪里是水晶的。。。不是石英么,石英晶体振荡器。。。

网友H:
石英晶体谐振器的频率精度要高于陶瓷谐振器,但成本也比陶瓷谐振器高。

网友I:
陶瓷谐振器所能提供的频率稳定性不如晶体谐振器。

网友J:
晶体谐振器相对于晶体振荡器而言其缺陷是信号质量较差

网友K:
陶瓷谐振器的成本只有晶体的一半并且尺寸较小。

网友L:
陶瓷谐振器其实类似于石英晶体。。

网友M:
晶体谐振器是无源器件,不需要电源。

网友N:
石英晶振较陶瓷晶振精度高,温度稳定性好。

网友O:
主要区别在于压电晶体所使用的材料不同。

网友P:
陶瓷谐振器 欠缺频率和温度稳定性。其精度较差

网友Q:
石英晶振的精度可以达到小数点后六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