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赋值指令

楼主(2020-06-29):
一条赋值指令也要几秒钟
单步执行时,速度非常慢,一条赋值指令也要几秒钟.如何解决?

网友A:
对仿真器来说,不同版本的CCS,要安装不同的驱动程序。

网友B:
先跟仿真器厂家要驱动吧..

网友C:
不同CCS版本驱动不同,但现象应该是连不上吧,不过换驱动是最好的测试方法了。。

网友D:
这个就不正常了啊,,一般都是nS级别的。

网友E:
这样的话就检查下你的主频时钟的是否正常工作的。

网友F:
这个的确不正常的,,检查主频的。

网友G:
肯定是你的DSP有问题的。

网友H:
这个是单步调试的问题吗?

网友I:
CCS可能没有反应过来。

网友J:
低版本的软件造成的。

网友K:
这个跟兼容性没有关系吧。

网友L:
建议检查硬件接口是否断路。。

网友M:
XDS510PLUS驱动没有安装好吧。

网友N:
DSP的速度非常快的吧。。。。

网友O:
也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P:
换个电脑,重新安装软件实施。

网友Q:
仿真器和软件的兼容性不好,造成CCS假死现象。

网友R:
现在的CCs4版本的软件比较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