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03 I2C复位问题

楼主(2020-06-29):
RT,当stm32f103 I2C死机后,如何在不重启的情况下,复位I2C外设,我将I2C_CR1的SWRST置位,也没有效果。

楼主:
@香水城 您好,麻烦城主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只要可以复位就行,我在程序做检测和复位的机制。

网友A:
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哦,网上有帖子说,SCL强制发送9个脉冲使总线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2C接口进入busy状态不能退出https://bbs.21ic.com/icview-1018202-1-1.html

谢谢城主的回复,我找时间评测一下。

网友C:
PE=0;
NOP;
NOP;
PE=1;

楼主:
您好,PE是GPIO么,还是寄存器呀

网友D:
I2C死机之后,从机已将总线拉死,所以需要时钟线连续发9个脉冲,将从机数据释放出来,从而恢复总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PE是GPIO么,还是寄存器呀

PE是I2C_CR1寄存器的bit0,peripheral 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是I2C_CR1寄存器的bit0,peripheral enable

这样做,I2C还是会卡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