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11使能计数器溢出中断或Hall模式程序跑飞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0-06-29):
6楼已解决

硬件:AC7811迷你板
软件:AutoGen Studio v1.3.0,Keil MDK v5.29,DFP1.0.8
如下图:PWDT的计数器溢出中断或Hall模式,这两项的任一项配置为ENABLE,重新生成代码编译下载后,程序就跑飞了

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求指点
附工程文件

网友A:
你指的跑飞是程序中打断点有异常吗?我这边重现了一下,应该是编译器优化等级太高导致的。将优化等级调低即可,与PWDT的功能使能无关。还有一点注意一下,在调用mdelay前,需要先调用InitDelay,否则会有delay时间不准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跑飞是程序中打断点有异常吗?我这边重现了一下,应该是编译器优化等级太高导致的。将优化等级调低即 ...

多谢指点。
怪我没说清楚。附件里那个工程,是正常运行的配置。如果按图片所示修改配置,重新生成代码编译,再运行就跑飞了。单步调试,发现在调用PWDT_Init()函数并返回时,程序跑飞。
还请您再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怪我没说清楚。附件里那个工程,是正常运行的配置。如果按图片所示修改配置,重新生成代码编 ...

已经按照图片所说的配置了两个Enable。单步调试也能正常从PWDT_Init()出来,while循环中的程序都能运行

谢谢,应该是我的原因。暂时还没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按照图片所说的配置了两个Enable。单步调试也能正常从PWDT_Init()出来,while循环中的程序都能运行 ...

找到原因了。
根本原因是在下对AC7811还是不太熟悉,竟然忽视了AC7811的PWDT中断标志位要编程写0清除。
(最近一直读7801的手册,就以为7811和它一样了)
现在在中断里清除标志位,程序正常运行了。
多谢RunningX大佬的帮助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