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7 单线单工SPI通信这为什么接收到的全是零?求原子哥指导。

楼主(2018-07-10):
#include "spi.h"

SPI_HandleTypeDef SPI2_Handler;    //SPI句柄

u8 spiRxBuffer[Rxsize];             //HAL库使用的spi接收缓冲

u8 SPI2_Init(void)
{
        SPI2_Handler.Instance = SPI2;
        SPI2_Handler.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2_Handler.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 // SPI_DIRECTION_1LINE; // SPI_DIRECTION_1LINE;
        SPI1->CR1 =
        SPI2_Handler.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IT;
        SPI2_Handler.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SPI_POLARITY_LOW; // 时钟极性 CPOL = 0, SCK 引脚在空闲状态处于低电平
        SPI2_Handler.Init.CLKPhase = SPI_PHASE_2EDGE;     // 第2个SCK边沿捕获第一个数据位,复位CPOL 位,则为下降沿
        SPI2_Handler.Init.NSS = SPI_NSS_SOFT;             // 软件管理NSS
        SPI2_Handler.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 波特率预分频 216/8 = 27
        SPI2_Handler.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定义帧格式,先移出高位,后移出后低位
        SPI2_Handler.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
        SPI2_Handler.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SPI2_Handler.Init.CRCPolynomial = 7;

        HAL_SPI_Init(&SPI2_Handler);
        __HAL_SPI_ENABLE(&SPI2_Handler);

        HAL_SPI_Receive_IT(&SPI2_Handler, (u8 *)spiRxBuffer, 2);

        return 1;
}

//SPI底层驱动,引脚配置,时钟使能
//此函数会被HAL_SPI_Init()调用
//hqspiSPI句柄
void HAL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spiHander)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if(spiHander->Instance == SPI2 )
                {
                        __HAL_RCC_SPI2_CLK_ENABLE();        //使能SPI2时钟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 SPI2 GPIO CONFIGURATION
                        // PB13 ------> SPI2_SCK;
                        // PB14 ------> SPI2_MISO;
                        // PB15 ------> SPI2_MOSI;
                        // PB4  ------> SPI2_NSS;

                        //初始化PB13 片选信号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HIGH;         //高速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5_SPI2;       //复用为SPI2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ure);

                        GPIO_Initure.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 // GPIO_MODE_OUTPUT_PP;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ure);

                        HAL_NVIC_EnableIRQ(SPI2_IRQn);                                //使能USART1中断通道
                        HAL_NVIC_SetPriority(SPI2_IRQn,3,1);                        //抢占优先级3,子优先级3

                }
}

void SPI2_IRQHandler(void)
{
         HAL_SPI_IRQHandler(&SPI2_Handler);

        //while(HAL_UART_Receive_IT(SPI2_Handler,(u8 *)spiRxBuffer, Rxsize)!=HAL_OK);

}

void HAL_SPI_RxCpltCallback(SPI_HandleTypeDef *SPI2_Handler)
{
        if(SPI2_Handler->Instance==SPI2)  //如果是SPI2
        {
                printf("%X %X
",spiRxBuffer[0], spiRxBuffer[1]);
                HAL_SPI_Receive_IT(SPI2_Handler, (u8 *)spiRxBuffer,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