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ubeide调试的时候怎么停止定时器

楼主(2020-06-29):
到了断点,但是定时器还在走.百度说用DBGMCU_APB1PeriphConfig(),但是编译找不到函数,也不知道hal库的完整源代码是放在哪里的,这可怎么办呢?

网友A:
When the microcontroller enters debug mode (Cortex™-M0 core halted), the TIMx counter either continues to work normally or stops,
depending on DBG_TIMx_STOP configuration bit in DBG 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en the microcontroller enters debug mode (Cortex™-M0 core halted), the TIMx counter either conti ...

多谢,已经下载了hal库的源代码.直接自己定义在文件里面.编译通过.还没时间测试是否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