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电源提供MCU内核电压

楼主(2020-06-29):
“J”类型的一些PIC MCU(如PIC18F87J90或PIC24FJ64GA004)具有内部稳压器,可直接用于提供内核电压,另外也可以通过禁止内部稳压器而从外部提供内核电压。在某些情况下让内核使用外部电源的能效会更高。这是因为内部稳压器会以标称电压为内核供电,使之可以全速工作。但是,如果应用不需要全速工作,则使用较低电压为内核供电会更省电。禁止内部稳压器时,同时也会关闭BOR和LVD电路,这也可以节省电能。

网友A:
通常情况下, 外部供电需要额外的成本的.

楼主: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矣。 有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串联二极管分压Vdd给Core,不会有太多成本增加

网友B:
这个用法有点高级,用的人要想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自己副作用的应对

楼主:
主要是电池供电的场景下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电池供电的场景下使用

很久以前我记得有人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内核唤醒之后是省电的低速模式处理,或者是费电全速模式处理,处理完成后及时回到休眠状态。
测试下来是全速模式反而消耗电量小。

网友D:
有给疑问啊, 外部供电的的那个电源模块 功耗是否会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