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utoChips MCU评测报告】官方I2C驱动MPU6050LCD显示

楼主(2020-06-30):
最近一直在摸索AUTOGEN这个软件,自动生成是挺方便的,但是用起来有点不太习惯。他会把生成的函数全部放在main函数中,这个太难受了,所以我决定把想要生成的函数拷贝出来,放到自己的工程里面。打开AUTOGEN界面真的很简洁,直接新建工程,然后先配置了外部晶振。

因为这次只使用了I2C这个功能所以先使能I2C,他会自己自动把引脚确定下来,还是很方便的,直接配置I2C参数,这次采用Polling方式去进行通讯,所以不开启中断。

顺便把时钟也配置一下,图形化的界面,看上去真的一目了然,直接选择就行了。

然后点生成代码,就会把你之前配置的全部自动生成。唯一有点不舒服的就是生成的参数是没有定义的,是直接0和1这样显示,不过能接受。

把I2C的初始化和时钟的配置拷贝到自己的工程。我直接用了demo中的I2C工程做模板。然后将陀螺仪的数据读取的函数配置好。这里我调了好久能正常的显示ready,为什么不能读取数据,没想到是因为休眠了

将上面的数据改成0;串口终于能正常的读取数据了。

上面3张图分别是放平和两个垂直所读取的数值,以及温度。这时候如果要通过LCD屏幕显示的话,就要将lcd屏幕的SDA和SCA与陀螺仪的SDA和SCL连接起来。

这样的话,就能直接显示数据,先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显示数据。

数据显示正常,现在只需要将陀螺仪的数据在上面显示就行了。因为图方便我直接把陀螺仪的参数取绝对值取整了。

最后总结一下,AUTOGEN真的是一个不错的软件,很大程度上可以简化我们的开发难度。

网友A:
    可以在工程设定的代码生成设置里选择是否外设初始化以.c和.h生成,这样外设初始化就不会在main函数中,而是单独的文件表示
   官网最新的1.3版本AC7811代码生成变量赋值已替换为宏,就不是数字表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工程设定的代码生成设置里选择是否外设初始化以.c和.h生成,这样外设初始化就不会在main函数中, ...

原来还可以这样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