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ADC的DMA传输

楼主(2018-07-11):
不过有个问题,从第二次启动ADC转换,第一个传输的数据是不对的(数据是上一次的数据,现在的做法是去掉最大和最小值),这个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下面附上代码。

#define Adc_len 7
u16 Adc_Buf[Adc_len];
//初始化ADC
void  Ad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使能ADC1时钟

  //先初始化ADC1通道0 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PA0 通道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不带上下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Enable DMA Clock.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 USART1 发送数据流.
        DMA_DeInit(DMA2_Stream0);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2_Stream0) != DISABLE){}//等待DMA可配置

        // USART1 DMA Cell Init.
        DMA_StructInit(&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 所在 DMA通道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 外设到存储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32)(& Adc_Buf[0]);                // 存储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存储器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 ADC1->DR);                                // 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外设地址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_len;                                // 存储器长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不使用循环模式( NDTR计数到0时停止接收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 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不使用FIFO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1QuarterFull;        // 阈值级别为1/4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 存储器单次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 外设单次传输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        DMA2_Stream0->CR &= ~(1<<5);
        // 不使用双缓冲模式.
        DMA_DoubleBufferModeCmd(DMA2_Stream0,     DISABLE);
        DMA_DoubleBufferModeConfig(DMA2_Stream0,  (u32)(& Adc_Buf[0]),  DMA_Memory_0);                // 使用第一缓冲区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ADC1复位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DISABLE);        //复位结束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独立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两个采样阶段之间的延迟5个时钟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DMA失能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预分频4分频。ADCCLK=PCLK2/4=84/4=21Mhz,ADC时钟最好不要超过36Mhz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初始化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12位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非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关闭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禁止触发检测,使用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1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初始化
        ADC1->CR2 |= 3<<8;//开启AD_DMA

        ADC_Cmd(ADC1, ENABLE);//开启AD转换器
}

u16 Get_Adc(u8 ch)
{
        u32 sum=0,i;
        u16 min = 0XFFFF, max = 0;
        DMA2_Stream0->CR &= ~(uint32_t)DMA_SxCR_EN;// 关闭DMA.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2_Stream0) != DISABLE){}        //确保DMA可以被设置
        // 重置接收长度和设定接收缓冲区.
        DMA2_Stream0->NDTR  =  Adc_len;
        DMA2_Stream0->M0AR  = (uint32_t)Adc_Buf;
        DMA2_Stream0->CR |= (uint32_t)DMA_SxCR_EN;// 重启DMA.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一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ADC1,ADC通道,480个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        ADC1->SQR3 &= ~(0X1F);//规则通道1序列清0
//        ADC1->SQR3 |= 0;//设置规则通道
        ADC1->CR2    |= (1<<1);//开启连续转换模式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2_Stream0))
        {
        }

        DMA2_Stream0->CR &= ~(uint32_t)DMA_SxCR_EN;// 关闭DMA.
        ADC1->CR2  &= ~(1<<1);//关闭连续转换模式
        //清除DMA和ADC传输标记 不可少
        ADC1->SR = 0;
        DMA2->LIFCR = 0X7D;
        for(i=0;i<Adc_len;i++)
        {
                if(min > Adc_Buf)
                        min = Adc_Buf;
                if(max < Adc_Buf)
                        max = Adc_Buf;
                sum += Adc_Buf;
//                printf("Buf%d=%d
",i,Adc_Buf);
        }
        sum -= (min + max);
        return sum/(Adc_len - 2)*3300/4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