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量约260uH,DCR约13KΩ的物料究竟是神马东东

楼主(2020-06-30):
今天分析一个PCBA,发现一个0603贴片物料,长得像普通的铁氧体电感,开始就以为是个普通电感。量感量约260uH,但量阻值却约13KΩ。从业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物料,不知这个到底是神马东东。想问下坛里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东西吗?

网友A:
确实不是磁珠吗

网友B:
能不能双向导电吗 ???

楼主:
正常磁珠阻值没有那么大的!DC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双向导电吗 ???

可以的。

楼主:
没有哪位大神知道吗?

网友C:
坏了的磁珠

应该不是,连测了2PCS,都一样的,都坏的概率太低了。重要的是电路也正常工作!

网友D:
描出电路原理图看看呢

网友D:
电桥测的?在线测?
应该拆下来测量

拆下来用电桥测的!

楼主:
只能自己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