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I毫米波雷达开发常见问题总结

楼主(2020-06-30):
一、AWR1243
【Radar Studio】
1、RF Powered-up射频使能失败(Dev mode)
[error]:

[21:34:09] [RadarAPI]: ar1.PowerOn(0, 1000, 0, 0)

[21:34:09] [RadarAPI]: Status: Failed, Error Type: RESP TIMEOUT

[21:34:09] [RadarAPI]: ar1.SaveSettings('C:\Users\DELL\AppData\Roaming\RSTD\ar1gui.ini')

[21:36:01] [RadarAPI]: ar1.RfEnable()

[21:36:01] [RadarAPI]: Status: Failed, Error Type: INVALID INPUT

原因:烧录到AWR1243的固件文件加载错误
解决办法:正确的固件程序文件路径:

        DFP安装文件中也有以下路径的固件版本,是用于AWR1243在功能模式下烧录的固件,开发模式下用上面所附路径下固件,加载错固件会在RF Powered-up这一步报错。

楼主:
2、RF Powered-up射频使能失败(Functional mode)
[errror]: [RadarAPI]: ar1.RfEnable( )

              [RadarAPI]: Status: Failed, Error Type: RESP TIMEOUT

解决办法:

(1)BSS版本不匹配开发板的版本ES2.0/3.0(注意EVM的版本和固件版本是否匹配)。

(2)Uniflash固件烧录需三个文件:(xwr12xx_xwr14xx_radarss.bin,xwr12xx_masterss.bin,xwr12xx_memswap.bin)

(3)开发板电源:TSW1400:5V, 4A以上 ,AWR1243:5V,2.5A以上。

(4)SPI控制前,使用NRST复位,主要为了保持复位后IRQ为高,使雷达以一个较好的启动状态。

楼主:
3、 RS232串口连接失败
[Error]: Connection failed: Calling_ConnectTarget returned 3

解决办法:

(1)确保接口连线正常:断开EVM和DevPack的USB串口线,并断开电源;确保DevPack的引脚与EVM的引脚接触完全; 确保LVDS接口高速连接线正确连接。

(2)确保将两根USB串口线连接到单独的USB端口。 如果使用的是被动式USB hub,则会导致问题,如果使用USB多端口集线器,则它必须是有源集线器(查看设备管理器,Devpack和1243的接口是否全部识别)。

(3)EVM电源供电最好 5V / 2.5A;

楼主:
【HSDC Pro】
1、TSW1400程序固件加载失败
[error]:若出现以下情况,则表示固件加载失败。

解决方法:

        检查TSW1400 EVM电源以及固件版本是否正确。电源供电:5V/4A;TSW1400 加载固件后板上大部分user LEDs都会亮,若没亮,则需更换电源。

固件版本加载成功:

楼主:
【Uniflash】
1、无法连接到串口
[ERROR] Cortex_R4_0: Serial port COM10 specified does not exist, is already open, or permission is denied!!

[ERROR] Cortex_R4_0: !! Aborting operation!!

[ERROR] Cortex_R4_0: Not able to connect to serial port. Recheck the COM port selected.

解决方法:

(1)串口被占用了,将CCS以及其他使用串口的软件关掉;

(2)检查电源电压,检查器件型号选择是否正确;

(3)检查SOP管脚是否正确(SOP 2 + SOP 0);

(4)检查串口号是否填写正确;

(5)重启电脑(实测有效);

(6)终极**:重新安装UniFlash(以管理员模式安装)。

楼主:
2、UniFlash固件加载(Functional mode)
功能模式下,固件选择:

(1)xwr12xx_masterss.bin

(2)xwr12xx_xwr14xx_radarss.bin

(3)xwr12xx_memswap.bin (作用:重新上电后,在RadarStudio里面不用重复加载固件)

备注:此时,雷达工作在Function Mode(SOP4 001),进入Radar Studio后不需要加载固件;连接RS232后,直接连接SPI接口。

楼主:
【mmWave Studio】
1、SPI连接超时
[error]:TI e2e论坛对应问题链接

[11:40:56] [RadarAPI]: ar1.PowerOn(0, 1000, 0, 0)

[11:40:56] [RadarAPI]: Status: Failed, Error Type: RESP TIMEOUT

[11:40:56] [RadarAPI]: ar1.SaveSettings('C:\Users\DSPSL\AppData\Roaming\RSTD\ar1gui.ini')

解决方法:(未较好解决,可做如下尝试)

(1)烧录好程序后,按一下NRST重启开发板,再连接mmWaveStudio;

(2)检查EVM板工作在开发模式下,SOP连接为SOP2(011);

(3)使用SOP0跳线帽给板子(AWR1243+DCA1000)上电,再放置SOP1跳线帽,再按NRST可解决SPI连接问题。

楼主:
2、串口连接不上
[error]:Serial Port Init():信号灯超时时间已到

              Connection failed: Calling_ConnectTarget_returened 1

原因:串口端口没有识别,或者错误识别。

解决方法:在设备管理器中卸载端口,重新插拔USB串口线,多试几次即可。

楼主:
[error]:TI e2e论坛对应问题链接

[18:59:51] ... MWMCR::EvaluateFunction error ...

[18:59:51] 14-Apr-2019 18:59:51: The file C:\Program Files (x86)\TI\MmwaveStudio\mmwave_studio_01_00_00_00\mmWaveStudio\PostProc\adc_data.bin is empty. Please capture more data.,1,

[18:59:51] Error in => process_adc_data.m at line 52.

.....

[18:59:51] Trace:

[18:59:51] 在 MathWorks.MATLAB.NET.Utility.MWMCR.EvaluateFunction(String functionName, Int32 numArgsOut, Int32 numArgsIn, MWArray[] argsIn)

[18:59:51] 在 MathWorks.MATLAB.NET.Utility.MWMCR.EvaluateFunction(Int32 numArgsOut, String functionName, MWArray[] argsIn)

[18:59:51] 在 MatlabPostProcGui.MatlabPostProcGUIClass.process_adc_data(MWArray adc_file_name, MWArray force_cont_stream_mode)

[18:59:51] 在 AR1xController.frmAR1Main.iStartCaptureMtlabPostProc()

解决方法(待解决):

(1)更换成win10系统;

基本知识:

(1)Frame触发后,数据存储在含包头的adc_data_Raw_0.bin中;PostProc后,生成包含原始数据的adc_data.bin;

(2)mmWaveStudio PostProc只处理adc_data_Raw_0.bin第一个文件,以及前300帧数据,大于300帧则无法处理。

楼主:
4、DCA1000连接失败
[error]: ConnectRFCard Status:RFDCCARD_UDP_WRITE_ERR

               Ethernet Cable is disconnected Please check.....!!!

解决方法:

(1)电脑防火墙设置(确保端口4096和4098能够使用),确保mmWave Studio被授权访问;

(2)更换电脑,确保网卡适配千兆网:以太网适配器是“Realtek PCIe GBE Family Controller”,DCA1000工作正常

电脑的以太网适配器是“Realtek PCIe FE Family Controller”,无法工作,不适配千兆网。

楼主:
5、mmWaveStudio硬件/软件版本对应

(1)mmWaveStudio1.0000 支持AWR1243ES2.0,ES3.0,AWR1642ES1.0;

(2)mmwaveStudio1.0.2.0以后版本 支持AWR1243ES3.0,AWR1642ES2.0。

楼主:
6、mmWaveStudio无法正常启动
【error】Failed to register Controller from "C:\ti\mmwave_dfp_00_09_01_06\rf_eval\radarstudio\Clients\AR1xController\AR1xController.dll"

The file or Assembly "MWArray, Version=2.15.0.1,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e1d84a0da19db86f" or a dependance of it hasn´t been found. The System cannot find the stated file.

解决方法:重新安装 matlab runtime engine;安装版本 R2015aSP1(v8.5.1) 32bit,下载地址

网友A:
非常的实用

网友B:
以后遇到了就可以这样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