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赛元易码魔盒】+ 1、定时器驱动GPIO口

楼主(2020-06-30):
     手上有sc95f8617芯片的板卡, 学习下EasyCodeCube 工具的使用。

    一、创建工程

    1.1、打开软件

    1.2、创建工程

    1.3、选择芯片型号

    1.4、打开定时器

    1.5、创建led_on()函数

    1.6、创建led_off()函数

    1.7、用户程序图形化流程图

    1.8、生成的工程代码

    1.9、编译代码

    1.10、下载程序,但是操作多次都是不能用。

    1.11、使用KEIL软件来编译程序

    打开后,看到工程文件使用的芯片是SC92F003,不是我创建项目文件时选择的型号SC95F8617。

    1.12、更改型号为SC95F8617,并修改led_on()和led_off()函数

    1.13、选择编译器

    1.14、下载程序

    二、程序源码

    三、运行结果

    3.1、硬件连接

    3.2、示波器看引脚P0.0波形

   四、建议

   通过这两天对EasyCodeCube这个软件的摸索,我提些使用中的问题和建议
   4.1、软件更新选项
   打开软件更新后,提示有新的更新,点击下载后,进入到官网链接

    进入官网后,主页显示空白,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操作。

     个人建议,这个更新过程有软件自动完成。有新的更新可以窗口提示,用户确认是否更新。

    4.2、生成代码的编辑窗口,字体大小没有找到设置的地方,有些字体太小,不方便查看,也没法缩放大小。

    4.3、还有上面创建项目文件遇到的两个问题:
    4.3.1、烧录程序不能用
    4.3.2、选择的芯片型号是SC95F8617,生成的项目文件是SC92F8003芯片的工程。

    4.4、用户程序图形化界面要是连线能够整洁点会更好,连线总是拉不直

    以上就是这次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和个人的 一些建议。工具还是挺不错的,还在继续摸索,要是能有本使用教程就更好了。

上面最后有个截图
通过魔盒工具烧录程序到单板,在下载界面,按照提示路径,点击 打开 按钮 ,导入下载文件,然后 点击 烧录。

网友A:
下载程序那里你好像没选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程序那里你好像没选型号吧?

选不了,烧录程序的整个界面都不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