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G8U6 Jlink问题,找不到芯片

楼主(2020-06-30):
Jlink-ob  用在其他cortex m3 上正常 SWD下载
1. GD32F130G8U6处理器,底部PAD焊接到GND
2. boot0是10K到GND; 3V3的电压正常,(SWD=+3V3 SWDIO SWCLK GND)
3. SWDIO是10K到3V3,SWCLK是10K到GND. 没有复用
4. 外部未接晶振,想用内部的晶振
5. 试过SWDIO和SWCLK  上下拉去掉,或者只留上,或者只留下,都不行
6. MDK 4.7 和5.25都找不到芯片,Flash Download 已添加了对应的64K  FLM文件

未发现该问题,使用的是自治的迷你jlink V9

楼主:
可以了 得用jlink v9

网友A:
大佬啊,难怪我不能注册〽️,也不能注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