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数千米电路板防水灌封胶工艺

楼主(2020-06-30):
各位前辈好,
我目前做的产品需要在水下几千米工作,想通过将电路板灌封了防水,请问有没有实现这样功能的灌封胶或种特殊工艺,请不吝赐教。多谢了!

网友A:
几百个大气压,灌封不顶事。使用抗压外壳解决吧。

@diyzhangy :主要是老外有这样的产品哎,不服不行
@wh6ic :塑封的IC一般都没有问题的
@diyzhangy :建议把结构工程师开了,这么大的压力,结构不解决,闹着玩?
@diyzhangy :灌封胶能保证无空腔压到元件里面去?不会破坏参数?不会压断内部引线?
只要内部无空腔,压力均衡就事; 结构空间限制了,没办法用厚钢板做承压壳。

网友B:
水下几千米的压强,这个根本不是灌胶能应对的,需要专门设计定制特种承压外壳,电路无须什么灌胶。看来,楼主对“水下几千米”意味着什么根本就没概念。

楼主:
有概念的,对于平衡压力,器件受到的压力来自各个方向,大小相等;这样就没有问题,我们用油打压试过。 主要还是灌封胶的防水及防腐蚀问题。老外用了一种黄了吧唧的材料(有点类似PEEK材料)灌封的产品早就商用了,不受承压壳体限制,很牛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