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负电源的请教

楼主(2020-06-30):
(无正文)

楼主:
呼叫版主,请教贴子的另外一个问题,由于网络问题,帖子发重复了,如何才能把帖子删掉一个呢?

网友A:
还是有 区别的,
像用在运放上就可能会影响运放输出

网友B:
没有大的区别
寄生参数、阻抗有一点区别。 基本不影响使用

开关电源用于模拟运放电路,需要注意的是开关纹波、高频噪声等问题,这个方面,对称双输出电源和两个独立电源,没有区别。

网友C:
常规电源可未必能串联,这个需要小心确认。能串联的话,串就是,单只电源的性能和参数串联后不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规电源可未必能串联,这个需要小心确认。能串联的话,串就是,单只电源的性能和参数串联后不会改变。 ...

这位老师你好,你说常规电源可未必能串联,
请问,有些电源为什么不能串联呢?

网友D(点评):
隔离型能串,非隔离型不能串.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位老师你好,你说常规电源可未必能串联,
请问,有些电源为什么不能串联呢? ...

如果电源串联之后,电路发生了改变,那就不能串联。至于发生了什么改变,不妨自己画图来分析。
也就是说,只有完全独立的电源,串联后不会对电路造成任何改变时才能串联。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两位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