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8 SPROM编程请教

楼主(2020-06-30):
MINI58 SPROM编程请教,SPROM最后字节写0X33,SPROM内容竟然还可以用ICP正常读出!不是说好的最后字节写入非0XFF,0XAA,就是保密模式,读出来全部是0么?

网友A:
手册上有这么说吗,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有这么说吗,截图看看

1593509761(1).png (410.48 KB )

网友B:
查看英文版手册的这个章节。

网友B:
http://www.nuvoton.com.cn/export/resource-files/AN0001_NuMicro_Cortex-M_Code_Protection_EN_V1.00.pdf
看这个手册,专门讲代码保护的。

楼主:
配置位加密还是知道的.谢谢

网友C:
请问YZJYWU 是如何确定写迈sprom及读出sprom的呢?
写入sprom要重新上电才会生效。

楼主:
读和写,库文件“fmc.c"里面都有库函数,调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