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MPLAB MCC PIC18F 设置PWM输出低频率问题

楼主(2020-06-30):
初学PIC ,请教MPLAB 通过MCC PIC18F 设置PWM输出,我想输出低频率如10HZ,但是设置出来做在是1K以上.除非将时钟低得非常低才行请问我是那里设置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的PWM是以TMR为时间基准的,所以周期从TMR来,PWM的寄存器决定占空比。而且TMR要用前分频,后分频在做PW ...

感谢回复,还要在试试

网友B:
周期=(PR2+1)*4*tosc*T2预分配。 10HZ需要预分频和时钟配合得到,预分频有限制,时钟是需要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