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波形异常

楼主(2020-06-30):
网上找的一些驱动例程,虽然驱动成功,但是有很多的问题。
1,驱动波形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什么原因?
2,HALL传感器在用手拨动的时候是正常的方波但是,运行的时候hall传感器为尖波。
3,手拨动的情况下,我打印出相序都是正常的,但是在运行的时候会出现跳相序的情况,并且还会检测出000的这种相序。
大佬们帮帮忙

楼主(2020-08-20):
此贴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详见这篇帖子: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7530&page=

楼主(2020-06-30):
C:\Users\Maple\Desktop

楼主:
驱动波形

)YYYJ_(S%5}2TZBKSBB38)3.png (987.81 KB )

K]BU_U8NNB3ADZSE$9[6(O1.png (534.05 KB )

楼主:
霍尔传感器波形

网友A:
用手拨的话,霍尔信号宽度是多少呢?你把示波器时间也调到1ms,看看上升的过程。

楼主(点评):
HALL传感器解决了,因为电容太大,换个小的电容就可以了,但是这个驱动波形为什么是这样的,我用的就是PWM方波驱动

网友B:
看我的头像,标准的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波形;
至于你的波形不标准,原因很多,软件硬件都有可能,要好好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头像,标准的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波形;
至于你的波形不标准,原因很多,软件硬件都有可能,要好好排查 ...

这种就是方波驱动的标准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拨的话,霍尔信号宽度是多少呢?你把示波器时间也调到1ms,看看上升的过程。 ...

手拨HALL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就是方波驱动的标准图么?

对,三相相线电压,一路母线电流;标准的;

楼主(点评):
我发一下硬件驱动电路,你可以帮我看看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三相相线电压,一路母线电流;标准的;

就这个一相的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这个一相的驱动

你这是什么电机,三相直流无刷的驱动电路不是这样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电机,三相直流无刷的驱动电路不是这样的哦;

这个是完整的三相直流无刷的驱动电路。不对么?可以加还有私聊么?不是商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电机,三相直流无刷的驱动电路不是这样的哦;

HALL传感器的电路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