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11的通用板,为啥把CAN例程烧进去,两个引脚没有输出?

楼主(2020-06-30):
为啥把CAN例程烧进AC7811的通用板,用示波器测CAN_H和CAN_L两个引脚,没有波形,是硬件问题吗,希望有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你可以直接先测量芯片的CAN RX和TX脚,确认是否有波形输出,以判断是外部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配置问题先。

网友B:
楼主:收发器的standby引脚拉低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先测量芯片的CAN RX和TX脚,确认是否有波形输出,以判断是外部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配置问题先。 ...

谢谢解答,确实硬件问题,换了个板子已经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收发器的standby引脚拉低了吗

拉低了的,已经找到了问题,硬件坏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