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F150G8de USART1(PB6,7)配置不成功

楼主(2020-06-30):
        /* 使能GPIOA外设时钟 */
//#define EVAL_COM1                        USART1
//#define EVAL_COM1_CLK                    RCU_USART1

//#define EVAL_COM1_TX_PIN                 GPIO_PIN_6
//#define EVAL_COM1_RX_PIN                 GPIO_PIN_7

//#define EVAL_COM_GPIO_PORT               GPIOB
//#define EVAL_COM_GPIO_CLK                RCU_GPIOB
//#define EVAL_COM_AF                      GPIO_AF_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 EVAL_COM_GPIO_CLK);

        /* 使能USART1外设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EVAL_COM1_CLK);
        /* 配置USART相关的RX、TX引脚作为复用功能 */
        gpio_af_set(EVAL_COM_GPIO_PORT, EVAL_COM_AF, EVAL_COM1_TX_PIN);
        gpio_af_set(EVAL_COM_GPIO_PORT, EVAL_COM_AF, EVAL_COM1_RX_PIN);

        gpio_mode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EVAL_COM1_TX_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EVAL_COM1_TX_PIN);

        gpio_mode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EVAL_COM1_RX_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EVAL_COM1_RX_PIN);

        /* 配置USART */
        usart_deinit(EVAL_COM1);        //端口号
        usart_baudrate_set(EVAL_COM1,115200U);        //波特率115200
//        usart_word_length_set(EVAL_COM1,USART_WL_8BIT);          //位宽8位
//        usart_stop_bit_set(EVAL_COM1,USART_STB_1BIT);             //一位停止位
//        usart_parity_config(EVAL_COM1,USART_PM_NONE);

//        usart_interrupt_enable(EVAL_COM1,USART_INT_IDLE);//打开串口空闲中断
//        usart_interrupt_disable(EVAL_COM1,USART_INT_TBE);//发射完成中断
//        usart_interrupt_disable(EVAL_COM1,USART_INT_RBNE);//接收完成中断

        usart_transmit_config(EVAL_COM1, USART_TRANSMIT_ENABLE);        //使能发送
        usart_receive_config(EVAL_COM1, USART_RECEIVE_ENABLE);        //使能接收
        usart_enable(EVAL_COM1);        //使能USART1

网友A:
仔细看手册,配置AF0时,PB6和PB7对应的是USART0的TX和RX,而不是USART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手册,配置AF0时,PB6和PB7对应的是USART0的TX和RX,而不是USART1

手册上写的是USART1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上写的是USART1呀

你这datasheet估计版本比较早,我这边3.0版写的是USART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datasheet估计版本比较早,我这边3.0版写的是USART0

谢谢,最新的DATASHEET,确实是USAR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