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磁吸充电唤醒方法?

楼主(2020-06-30):
坛里哪位做过设备磁吸(触点)充电

底座:主机
设备:从机

当从机放到主机上,主机给从机充电,当从机取下以后自动唤醒从机和主机。

有谁知道使用STM32F103 是怎样实现的吗?

网友A(2023-01-11):
磁吸这方面,你就当成一个接插件就行了

网友B:
很简单啊,通过外部触发唤醒呗,断了肯定是有一个状态的

网友C:
这个不复杂的,你就多用2个触点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D:
为啥从机取下后,要唤醒主机和从机啊?要无线通信啊?

网友E:
磁吸的话也可以用串口啊,各种通讯的,所以唤醒是可以的

网友F:
最好是外部触发的方式,因为你需要唤醒

网友G:
用STM32的话还用低功耗是不是有点没效果呀?

网友H:
可以用STM32的wake_up这个引脚吧,能唤醒的

网友I:
一般都是外部中断唤醒的,你可以了解一下,因为磁吸可以当成一个连接器,他没啥特殊的

网友J:
通过掉电检测也行,但是需要唤醒就比较麻烦

网友K:
通过外部触发唤醒,多用2个触点。

网友L(2023-02-10):
检测一个引脚是否接触不就好了。

网友M:
主机应该是一直开着的吧,因为他要检测从机是否放入。

网友N:
这个好像就有点像当年电赛设计的充电小车。

网友K:
可以试试用STM32的wake_up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