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芯片L373,移植RT-THREAD后,串口1接收的数据保存在哪?

楼主(2020-06-30):
(无正文)

网友A:
难道没有相应的数组吗

网友B:
能进入接收的处理进程里边吗

网友C:
跑系统的话 还有所谓中断的说法吗

网友D:
楼主找到在哪里了吗

网友E:
仿真的时候设置断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系统的话 还有所谓中断的说法吗

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找到在哪里了吗

没找到

网友F(2020-08-19):
中断还是存在的,应该存在哪个数组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