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这个三极管为什么会烧

楼主(2020-06-30):
(无正文)

楼主:
@516997581 :需要提供更多的信息进行分析
@ZHMSGE :不发热的
发热烧死,要打点滴保命试试。

网友A:
一个150V耐压的管子,工作于13V 6.5mA怎么会烧?

楼主:
使用几个月就容易出现E和C之间有几百欧姆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150V耐压的管子,工作于13V 6.5mA怎么会烧?

带电插接这个配件烧毁的概率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150V耐压的管子,工作于13V 6.5mA怎么会烧?

会不会是BASE有浪涌电压过来导致烧毁的

网友B:
图上三个外接信号中,如果地先脱离,有一点可能烧管子

网友C:
正常使用时温度烫手吗?如果不烫应该是浪涌静电,加tv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使用时温度烫手吗?如果不烫应该是浪涌静电,加tvs试试

不烫手,几乎没有产生热量,TVS在什么位置,不要加多大的

网友D:
0---3V变化,长时间工作于放大区间,发热烧了。

目前的资料来看,我也只能猜测是输入信号小,工作在放大区,电流又大安全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三个外接信号中,如果地先脱离,有一点可能烧管子

基极和发射机是共地的,0-3V是霍尔输出的

地先脱离 的描述 是 热插拔时 可能发生的现象

网友B:
看看这项参数,它如何坏的,结合楼主描述的经常热插拔,也许就找到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项参数,它如何坏的,结合楼主描述的经常热插拔,也许就找到原因了
...

只是说热拔插很容易坏,但装机之后就不会拔了,烧坏的有直接炸开的,大部分是集电极和发射机直接有电阻

@chunyang :组装测试完成够不存在接错的可能,大多数是使用几个月概率出现
都炸开了,说明有外部高压进入,查找相关接口,是否存在接错线或搭线短路的可能。

网友E:
有浪涌电压过来导致烧毁的,在三极管CE间追加二极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是说热拔插很容易坏,但装机之后就不会拔了,烧坏的有直接炸开的,大部分是集电极和发射机直接有电阻 ...

这电路能烧到炸开,应该是外线有什么地方碰线了。比如传感器短路,导致基极输入数百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路能烧到炸开,应该是外线有什么地方碰线了。比如传感器短路,导致基极输入数百伏电压 ...

传感器是好的,更换这个MMBT5551就好了,其他的都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浪涌电压过来导致烧毁的,在三极管CE间追加二极管

加什么参数的二极管

网友G:
D10的2脚解什么信号?13V是否有可能接错到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D10的2脚解什么信号?13V是否有可能接错到高压?

D10的2脚悬空的

网友H:
加反向保护二极管,基极电阻加大!

网友I:
烧坏的有直接炸开的, 这个说明有大功率, 但是b 有电阻,  c也有电阻和悬空, 高压要烧应该先烧电阻,  估计是插拔时有线路短路了

网友J:
你的封装是否正确?

网友K:
加了这个在,反复测试。。。。。。。。(如果不行就换管【PDF只是参考 的。市场上有很多都达不到或者不稳定。】)

网友L:
引用 网友M:
D10干嘛用的,有拔插时集射极可以反并二极管。

是不是D10的第2脚,某种情况下有电压,而且这个电压导致有电流通过D10流过三极管。

网友:
接插件在哪里?哪些信号?支持13楼入手查。

网友G:
如此的话,若5551的集电极回路无长线且电磁辐射(包括感应雷击)极其严重,再加上你在14楼评论里的所言,仅就2楼电路,没有任何理由会导致5551损坏,甚至就是用9013、9015之类的都不会有任何事。可见,你一定还隐瞒了关键因素,比如R69接的13V性质,若是正常的电源,Q12绝不可能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