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将f407引脚PC10、PC11用UART4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8-07-11):
之前的PC10、PC11是用USART3来配置的,发送接收都没问题,现在想使用UART4来配置却不能发送接收了,各位大佬指点下小弟,代码是使用了hla库,具体代码如下:
UART_HandleTypeDef UART4_Handler; //UART句柄
//初始化IO 串口4
//bound:波特率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
//UART 初始化设置
UART4_Handler.Instance=USART3//UART4
UART4_Handler.Init.BaudRate=bound//波特率
UART4_Handler.Init.WordLength=U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ART4_Handler.Init.StopBits=U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ART4_Handler.Init.Parity=UART_PARITY_NONE//无奇偶校验位
UART4_Handler.Init.HwFlowCtl=UART_HWCONTROL_NONE//无硬件流控
UART4_Handler.Init.Mode=UART_MODE_TX_RX//收发模式
HAL_UART_Init(&UART4_Handler) //HAL_UART_Init()会使能UART4

HAL_UART_Receive_IT(&UART4_Handler, (u8 *)aRxBuffer, RXBUFFERSIZE);//该函数会开启接收中断:标志位UART_IT_RXNE,并且设置接收缓冲以及接收缓冲接收最大数据量
}
//UART底层初始化,时钟使能,引脚配置,中断配置
//此函数会被HAL_UART_Init()调用
//huart:串口句柄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if(huart->Instance==UART4)//如果是串口4,进行串口1 MSP初始化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使能GPIOC时钟
__HAL_RCC_UART4_CLK_ENABLE()//使能USART3时钟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0//PC10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AST//高速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8_UART4; //复用为UART4
HAL_GPIO_Init(GPIOC,&GPIO_Initure)//初始化PC10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1//PC11
HAL_GPIO_Init(GPIOC,&GPIO_Initure)//初始化PC11
#if EN_UART4_RX
HAL_NVIC_EnableIRQ(UART4_IRQn)//使能UART4中断通道
HAL_NVIC_SetPriority(UART4_IRQn,3,3)//抢占优先级3,子优先级3
#endif
}
}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