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路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个电路
我想输入0-12V脉冲,输出9V-12V脉冲,中间应该怎么处理?

webwxgetmsgimg (3).jpg (115.76 KB )

楼主(2020-06-30):
刚才那个不对,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脉冲的时间参数?

网友B:
5楼电路的稳压管可以用一个二极管替换,阳极接电阻R。

楼主:
谢谢大家,还有,他们说我这个电路驱动能力不足,低电平等同悬空,全靠后级负载给弱拉到地的,想增强这个电路的驱动能力,应该怎么改?

网友C:
输出的9V和12V要求什么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