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选择ASM还是C?

楼主(2020-06-30):
记住一条原则,TI的工程师在不断改进CCS的C程序优化编译器,现在C优化的效率可达到手工汇编的90%甚至更高。当然有的时候如果计算能力和内存资源是瓶颈,ASM还是有优势,比如G.729编解码。但是针对一般的应用开发,C是最好的选择。新手编程则选择C和汇编混合编程更有利一些

网友A:
做DSP最次还是c与汇编结合的

网友B:
语言只是用来表达思想的,主要看还是选择了什么方向了

网友C:
先确定自己的方向再说吧

网友D:
我的个人感觉还是使用C语言   感觉比较爽一点。

网友E:
c语言更简单一些 不过汇编语言很快

网友F:
学汇编语言更能了解硬件的工作原理

网友G:
针对一般的应用开发,新手C是最好的选择。熟练后选择C和汇编混合编程可以兼顾性能和效率

网友H:
会贬值是基础的,选择会变能很容易的了解芯片的内部结构及相关寄存器的

网友I:
C都不会的话,就先别想汇编了

网友J:
这个没关系,我一开始就用汇编写的。工作后,单位要求尽量用c,不然他们看不懂。后来才用c写。学好了汇编,才能说懂了DSP

网友K:
如果对单片机C语言有兴趣,C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的高级语言

网友L:
小容量MCU的单片机中,使用汇编语言进行开发比较好

网友M:
一般来说C语言等高级语言编译后都会转换成汇编代码

网友N:
不管是C语言还是汇编语言 只要你肯下功夫 同样的收获

网友O:
各有各的用处,相对来说c用的多点

网友P:
不同的CPU,其汇编语言可能有所差异,所以不易移植。

网友Q:
用C语言进行单片机程序设计是单片机开发与应用的必然趋势。

网友R:
男人不做选择题!都学就完了!

网友S:
汇编还是要掌握一些基本用法的,芯片的启动代码都是汇编写的

网友T:
老汇编工程师在keil下面51或arm核心代码用汇编可以块n倍,夸张的十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