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是不是时钟设置问题呢

楼主(2020-06-30):
问一个F169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F169用32K(LF)做ACLK,3.6864M(X2T)做MCLK,和SMCLK,用USART通讯用UCA0TXD做发送口,UCA0RXD做接收口,设计利用TimerA3定时每20ms从UCA0TXD口发送一串数据,同时UCA0RXD当收到数据时启动中断接收。

现在的问题是定时发送数据多于2个时不能启动接收中断或者数据发送不出来,是不是时钟设置问题呢?

网友A:
首先判断正常发送可不可以

网友B:
你的发送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C:
中断接收在初始化时开启

网友D:
当收到数据时启动中断接收,不用这样,中断接收要在串口初始化过程中启动

网友E:
发送数据多于2个时,串口连接到电脑,看看串口助手能不能收到数据。

网友F:
看看是发送端,还是接受端的问题

网友G:
两个时钟不能发送完成吧。

网友H:
配置发送中断了吗?

网友I:
这个跟时钟有什么关系?

网友J:
如果一个数据能够发送,说明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K:
或者使用延时,才能发送第二个数据。

网友L:
使用发送中断,这个实现的比较快。

网友M:
能够发送一个数据,说明程序正常。

网友N:
在发送之后需要判断数据是否完成

网友O:
是不是只能接收到一个数据呢?

网友P:
对个数据发送不了,就是你的定时的问题。

网友Q:
是不是使用发送中断了??

网友R:
发送完成以后,才能发送下一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