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烧录正点原子给的跑马灯程序,却没反应

楼主(2018-07-11):
我是菜鸟,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我用的是stm32f401RE的板子,学习的是正点原子的f407的教程。我这个板子自带stlink调试,我就用keil5编译完之后直接烧录。(过程见图片)

我用正点原子给的跑马灯程序和蜂鸣器程序都没反应,跪求大神们帮助

网友A(2024-12-29):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烧录示例程序能下载进去,但都没执行……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是不是时钟设置错了?
或者用到定时间中断,结果定时器没有启动或者中断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