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TI芯片TPS65131

楼主(2020-06-30):
请问TPS65131芯片为什么需要在C9的位置串上R651.1K?Datasheet手册上没有只有评估板手册上有

网友A:
你的图不清楚啊,  应该是环路补偿里的.  参数根据系统而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不清楚啊,  应该是环路补偿里的.  参数根据系统而定的

https://www.ti.com.cn/cn/lit/ug/slvuaw7/slvuaw7.pdf?ts=1593529210553&ref_url=https%253A%252F%252Fwww.ti.com.cn%252Ftool%252Fcn%252FTPS65131EVM-839原图在这,这个串联电阻不是太清楚

网友B:
优化了吗?

网友C(2020-07-30):
有人把TPS65131调通的吗?我最近也准备用,但是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图片比较模糊,   没有看得是哪个电阻.
是个反馈回路里的调节环路特性, 注意一下,  这个图看是个负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