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压力传感器设计是出于什么目的?

楼主(2020-06-30):
拆解三星的一款手表,发现主板上贴有一颗ST的压力传感器,在屏蔽盖内,通过BTB接的软板上也有一颗防水的压力传感器,有没有哪位大佬能解释下这种设计的原因?

网友A:
有没有手表型号,应该和应用场景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手表型号,应该和应用场景有关。

三星的Galaxy active 2;因为现在市面上手表的产品都是只用一颗防水的气压计而已,所以有这疑问

网友B:
估计是为了补偿表壳内气压的变化对测量值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为了补偿表壳内气压的变化对测量值的影响。

我看到有一种说法,主板上贴的那颗是不是专门作为检查手表内部压力的,,检查气密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一种说法,主板上贴的那颗是不是专门作为检查手表内部压力的,,检查气密性 ...

配合温度传感器可以实现气密性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