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温度的一个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7-01):
300度@5分钟

网友B:
这个不好说,先分析是基材变色还是阻焊剂变色,亦或是二者都变,然后咨询相关材料生产商。一般来说,温度高,变色所需时间短,温度低变色所需时间长。具体如何还可以在设备热稳定后用红外测温计测量相关区域的温度来辅助判断。

楼主:
这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