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JLINK不能识别目标芯片

楼主(2020-06-30):
请各位大神看一下,我用代码生成工具生成的代码,
通过 Jlink下载程序,就是看不到目标芯片的数据
但是通过 自己建立的工程就可以正常看到。

有遇到 过这种问题的大神指点一二。
小生不胜感激。

网友A:
试了一下,用AutoGen生成的工程。一开始用J-LINK,会提示没有相应AC7801X系列芯片可以选择,这个时候选择M0+就可以了。可以识别到芯片

楼主:
嗯你这个是JLINK  V9, 但是 我手里 的是JLINK  V8,而且是山寨的,所以不是每次都弹出那个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