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每日话题】为什么很多公司网速很慢,甚至影响工作效率

楼主(2020-07-01):
COM, rcs, rc, ic
恭喜:@jrcsh   获得论坛送出的小礼物!

请给 haomz@21ic.com 发邮件,邮件格式为:网速话题+用户名+注册邮箱+姓名+电话+收货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获奖用户保留两周,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为什么很多公司网速慢的像是回到了拨号上网时代?
不仅是查阅资料下载文档很困难,有时候需要给客户传送资料文件也十分艰难。
但是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久,也不见公司做出什么行动来改善?
这是为什么呢?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本话题结束后抽1位幸运用户赠送礼物。

网友A:
再快的网速也避免不了员工用做他用呀   例如背着主管打游戏

网友B:
还有这种情况?我换了三个公司。网速一家比一家快

网友C(点评):
所有是看网速选的公司?

网友D:
有的公司对部分员工的网速有限制,就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E:
是不是二姨家的网速比较慢?然后借着每日话题来给领导提意见吗?

网友F(点评):
没有没有,别瞎说

网友G:
4G渐入5G时代,一点都没有看到新变化,没看到底层流量的增加,上网速度慢如龟,也不见几大网络公司提高下基数

网友H:
公司用网络人多,没人使用的有限,一个人用一些下载软件下载东西,占用很大一部分网络资源,导致其他人网络不好,所以适当的限制网速也是有必要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二姨家的网速比较慢?然后借着每日话题来给领导提意见吗?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J:
难道有人在挖矿

网友K:
以前还有许多不让公司电脑连网的。

网友L:
别说网速了,电脑速度都慢的吓人,老板都不愿意给你换,除非你的电脑不能用了,只要能开机,再慢都不想给你换,电脑的平均年龄在8年以上,网络是无线网,路由器用了十来年了,还是2.4G的,5G都没有,想快也快不了啊

网友M:
周边的人都没遇到这种网速。
现在正常宽带和设备都不至于这么慢。
估计是人为限速了,目的就是不让娱乐,只用于工作。

网友N:
网线进来肯定是快的,看你的网线下面的交换机有多少节点。我们公司一根网线,一百多个人用,有些同事还下载东西,而且手机连路由器。每个人都有手机,刷刷抖音,看看电视剧。网速自然就慢下来了

网友O:
下行端口加了很多限制,在路由中加入禁止访问

网友P:
网慢还好  电脑慢真受不了

网友Q:
先占位,  这个可以写好几篇论文的话题阿~~~~ 哈哈

简单来说,数据包被堵在路上,没有及时处理。

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电脑使用网络慢的一些情况

//------------------------------------------------------------------------------
A公司网络接入出口(网络服务营运商)-------------B调制解调器(如 光猫,ADSL猫,光纤收发器)----------C公司网络控制设备(路由器,网关,防火墙<总的来说具备有三层交换控制能力的设备>)-------D交换设备(交换机n)------有线--- Z  PC

其中有无线接入在话网络拓扑上:    D交换设备(交换机n)-- E无线接入(AP) ----无线--- Z PC/移动设备
//------------------------------------------------------------------------------

各环节的问题都有可能导致  网络"慢"

A公司网络接入出口(网络服务营运商)-------------B调制解调器(如 光猫,ADSL猫,光纤收发器) R在这个环节中 : A 网络服务营运商有些是租用电信线路的自身也存在设备问题,和线路问题,还有本身也有采用共享带宽的情况出现的,都会给用户带来网速度慢的情况,
测试方法: 待补充

在这个环节中 : B , 主要是宽带的施工人员懒,直接采用光猫兼了路由功能,  如果设备少于 5个, 用用还是可以的,还省钱。但是这个网络的使用设备一多,比如10个以上同时发送的数据又多,哪就开始出现有卡顿(主要还是设备多了,一方面是设备发热可能有影响,一方面是光猫的硬件能力处理不少来,数据堵在这个地方,)  这个情况因当把光猫改为桥接模式(专业当好光猫不要去干处理NAT转换业务)(这事因当由(最好) 网络服务营运商实施人员解决 )
A到B的链路光衰过大也可能存在问题,但是很少发生。

B调制解调器(如 光猫,ADSL猫,光纤收发器)----------C公司网络控制设备(路由器,网关,防火墙<总的来说具备有三层交换控制能力的设备>)

R B调制解调器(如 光猫,ADSL猫,光纤收发器) 的问题 参考上边,

    C C公司网络控制设备(路由器,网关,防火墙<总的来说具备有三层交换控制能力的设备>)
这东西,很稳定,只是不合理的设置也会引出一些问题, 主要针对中小企业的情况来说把

  设备多流量多负载能力不足带不动的情况 ,又只好堵这理了。(常常是小老板/装修公司不太懂选了个图便宜选小的家用路由 比如 40块的要拉10多个设备

  连接线带宽不足,使到端口的交换速度没有完全用上,比较经典的情况出现在千兆口上使用了 CAT5  或者CAT5E/CAT6/CAT6A 的电缆受到干扰(包括线路过短)上到不 1000Mbps,或者严重的丢包。

C公司网络控制设备(路由器,网关,防火墙<总的来说具备有三层交换控制能力的设备>)-------D交换设备(交换机n)
R 这部分常见的有2方面, 一方面是D交换机到 C控制设备 的连接带宽不够,需要增加带宽或者优化带宽的使用。

   比如 3个需要500M带宽的用户同时工作,就能把 C-D  1000M的带宽堵死,大家一起卡顿。

  一方面是广播型的设备没有处理好路由策略,广播数据包把占用了比多的D交换机交换背板资源+C设备的带宽
    比如监控,无线监控,物联设备,智能家居设备等,  特别是监控设备是长期占用网络资源的不良用户,这些家伙通能控在一**立的交换机内,让他们的广播和日常数据包都尽量的在这个独立交换机内,最好不对等连接其它交换机,一定要连接的话可以考虑用 C网关控制型设备 进行转换,以控制他的广播危害。

-D交换设备(交换机n)------有线--- Z  PC

R  Z PC设备终端   , 系统故障, 系统缺乏维护,系统的起动程序或占用系统资源的程序过多,反正就是系统处理不过来任务。。。。反应慢,  让人误认为是网络慢!!!!!
      D交换设备(交换机n)------有线--- Z  PC   这个存在:网线可能有问题,有衰减过大,被外界干扰,的情况,其中衰减过大比较常见,最坑的装修公司用不合格的网线装出来的垃圾网线(铜包铝,铜包铁,回收铜,合金铜,线直径不足够,双绞线螺距不错开,)...... ,外界干扰 的情况 一个是被大功率设备电磁干扰,一个是布线时与强电一起走线没有处理好,更有的甚至是和强电放在同一根管子内。。。坑。

Z  PC  ---操作人员.......(哈哈操作人员也有关)(重灾区)

   现在的电脑用户,很多用户只是普通用户更多的是只懂使用专业软件,对操作系统的了解也并不多,常常闹笑话,很多现象用户都是认为是网速慢,网坏了,系统有问题,  有真有问题,更多的是其它问题所至。
     比如系统本身可用资源少,还要一边看看电影,一边下载,一边开N个网页,一边嫌弃系统慢,网络慢, (当然前提是他的机器性能不够他这么折磨,他们的出口带宽不够他用)。
D交换设备(交换机n)-- E无线接入(AP)

E无线接入(AP) ----无线--- Z PC/移动设备 (重灾区)

不行太多内容可以写了
半夜在上来

真的是太多了,只能是粗糙的介绍到,还是有很多没介绍到的还有稀奇古怪,总的来说,学会这玩意是自找苦逼
使用 ping 这个命令找出在哪个环节的回包慢就解决哪理

网友R:
我司主要是搞软件那帮同事老折腾网络

网友S:
网速快慢无非两点:
1、物理网速。
也就是老板购买的宽带速度快不快,包括买的路由器等网络设备的处理能力配不配得上入口的光纤网速
2、逻辑网速
也就是老板买的路由器的策略和管理规则是不是限速了或策略限速了(比如某一些网址或服务限速)!
,还有内网的管理策略,网络病毒等好不好

网友T:
1.用的人多,而且连网络的设备又多  2.后期运营商与公司 多少 人为限速

网友U:
网络有公网和私网。就是公司用的和个人用的,有些不用 带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