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沁恒CH579开发板】例程BLE

楼主(2020-07-01):
打开例程中的BLE例程,想下个例程进去调试一下看看。发现例程选择了Cortex-M0器件,想改为CH579却不能改。
在器件的选择这里,找不WCH的目录。
实际上,PACK是已经安装了。

而且,在FILE->DEVICE DATABASE菜单里,也可以找到WCH.就是在器件选择那里是找不到的。

于是新建一个工程看看,发现如果选择的是DEVICE DATABASE项,就没有WCH的器件,而选择SOFTWARE PACK就有WCH.

有没人知道,工程建好后,器件选择怎么在DEVICE DATABASE 和 SOFTWARE PACK之间切换?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改扩展名,在 uvproj 后面加个x,变成uvprojx,,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改扩展名,在 uvproj 后面加个x,变成uvprojx,,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

真的可以,改掉了器件,重编译也没有错误。大神

网友B:
project->manage->倒数第一个选项,点击完活

网友C:
你好!你那个沁恒包怎么下载的,我在keil官网找不到。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那个沁恒包怎么下载的,我在keil官网找不到。谢谢

麻烦留个邮箱,我发给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麻烦留个邮箱,我发给您。

chenbingjy@sina.com
谢谢

网友E(2021-06-16):
你们都是鬼才啊,改扩展名这事都行

网友F:
都是大神啊论坛里

网友G:
都是直接选择。

网友H:
这个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I:
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J:
开发51的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改扩展名,在 uvproj 后面加个x,变成uvprojx,,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

学习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改扩展名,在 uvproj 后面加个x,变成uvprojx,,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

这招很给力,谢谢分享。

网友M:
在哪里下载 的代码?

网友N:
CH579怎么样?

网友O:
CH579开发板的速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