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特性

楼主(2020-07-01):
以前对稳压管没怎么特别研究过,近期发现个现象

图中D2是稳压管,发觉R1为20欧姆时流过D1的电流是9.5mA ,而R1是200 欧姆时流过 D1的电流是15mA,以前的理解R1的值可以设定流过D2的电流从而精确设定D2的稳压值,仿真结果看这个观点不对,为啥?

网友A:
电流Iz要么太大,要么太小,稳不住压。

网友B:
这个并联稳压电路,书上把稳压二极管等效成一个电压源和一个动态电阻。

解决方法并联稳压电路,多用于基准

网友C:
原因有2点:
1、你测量错了
2、D2在大电流时,前级电源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C:
别听教授瞎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别听教授瞎分析

对,楼主听高级工程师的,我们这都是瞎扯。

附录:两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Iz要么太大,要么太小,稳不住压。

为什么电阻(R1)太大了稳不住压,太小了也稳不住压 ?您所说的稳不住压是指如果电阻(R1)太大了或则太小了,稳压管的稳压值不在6.2V---7V范围内吗?

网友D:
你的仿真工具给出了错误的结果。
可能是它有BUG?或者用了不好的模型?或者你不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电阻(R1)太大了稳不住压,太小了也稳不住压 ?您所说的稳不住压是指如果电阻(R1)太大了或则太小 ...

电压的稳定,意味着电流很不稳定,所以如果电流很稳定就麻烦了,就不对了。
由于电压太敏感了,一般不用电压源,而用电流源驱动发光二极管。

网友C:
补充一点原因,电流太大,稳压二极管也许会坏了,坏的结果,稳压值降低了,击穿了,开路了,实际电路击穿居多。
没注意到LZ是仿真,如果知道是仿真,我肯定不会发表任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