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FV16k烧录后程序时而运行

楼主(2020-07-01):
PIC24FV16k烧录后程序时而运行。
仅仅测试PORT A ,B, C点亮LED和 PWM测试程序而已,上电10次。2次运行正常,LED闪亮几次后三路PWM输出正常。其余8次都是不能点亮,或者不断重启,不停闪亮,完全未进入程序后半部分PWM输出。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3OTMyNHwwYzQwMDJjYXwxNzYzOTA5NDcwfDB8

楼主:
位设置如上图,选择内部RC带锁相环。如果选择普通RC,8M频率烧录后一样。

网友A:
代码顺便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B(2020-08-04):
换一个芯片也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