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 7801x MCU评测报告】电位器设置闪烁频率和亮度

楼主(2020-07-01):
最经对于AUTOGEN这个软件很感兴趣,所以就把手头上的AC78013FDLA这个芯片的板子就行调试。拿到板子后有很多洞是埋上的,我全部焊上插针,并且把傍边的I2C接口也清了,可以直接插上I2C的液晶屏。
根据原理图可以可以很快的知道对应引脚的功能。今天调试主要是用官方的demo里面的程序进行修改。
基础功能是通过按钮来调节led的闪烁频率。因为板子上有i2c的插孔,所以,我们先来调试i2c。根据原理图,我们可以看到i2c1的SDA是PC4,SCL是PB13。所以在AUTOGEN上我们先把引脚确定下来。

作为主机模式输出,不使用中断函数如上图配置。生成下面的代码。
这样i2c主机模式就配置好了。然后就调用OLED屏幕的初始化函数。首先先运行一下,如下图。
OLED屏幕正常驱动。接下来调试ADC装换,根据原理图上面写的PA2引脚。ADC的话官方的demo中写的很详细如何配置都标有注释,直接拷了过来,没有用AUTOGEN。直接在OLED上面显示ADC转换后输出的值。
之后是配置PWM输出,根据原理图上面显示选用的是PWM1的6通道。所以手动选择PC9引脚。
点击生成代码之后,就生成了PWM的配置代码。
只要调节图中的chValue的值,就可以调节占空比,从而调节灯的亮度。然后就是设置led的亮灭频率和PWM控制led的两个参数保存到AT24C02中。下面是i2c0的AUTOGEN配置图和引脚。
和i2c1的配置是一样的主机模式。现在就是把这些合起来,上电显示初始化界面,默认灯是灭掉的,按下K1键是开启和关闭灯光。K6键是切屏,一共4个界面,第一个是初始化。第二个是AD转换输出,第三个是闪烁频率,第四个是LED2的亮度调节。第三个和第四个通过旋钮来调节,调节之前需按下K7键,调节完成之后,双击K1,屏幕显示WrinteSuccess,表示数据写入成功。通断电上电自动读取之前保存的参数。
总结一下,AUTOGEN可以快速的帮我们生成代码,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A(2022-11-30):
这是使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B:
这个是自带的ADC吗?会收到外界干扰的吗

网友C:
互补PWM可以产生的吗?

网友D:
AutoChips 7801x 是不是偏向于电机控制的板子?

网友E:
AutoChips 7801x 是否带有引脚iic?

网友F:
没有RNP功能吗?

网友G:
这个非常详细了,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H:
这个是自己做的板子吗?

网友C:
AutoChips 7801x 支持几路ADC功能

网友I:
AUTOGEN的功能真是强大呢。

网友J:
会不会收到电机之类的干扰,单片机就不正常工作了

网友K:
这个软件和ST的很像哇?

网友L:
思路清晰,过程明了详细,写的真不错

网友I(2023-02-02):
是否支持舵机的驱动?

网友M:
pwm控制可以通过dma实现的吗?

网友N:
这个可以做呼吸灯的效果吗?

网友O:
这个看着不错,闪烁频率和亮度效果明显的很。

网友E:
可以通过旋转编码器实现的吗?

网友P:
pwm最大的分辨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