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调试器出错 显示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

楼主(2020-07-01):
(无正文)

楼主:
图哪去了?
调试器经常出现标题提到的问题,望师傅们解答

网友A:
如图,红线指示的有吗?没有,驱动程序未安装成功。

设备管理器

设备管理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图,红线指示的有吗?没有,驱动程序未安装成功。

正解,,很可能是没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红线指示的有吗?没有,驱动程序未安装成功。

这个问题不是一直出现的,先打开一个工程下载调试,是正常的,然后打开其他工程,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这出现蛮频繁的。然后等一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红线指示的有吗?没有,驱动程序未安装成功。

出现这个问题时,我查过图示的通用串行总线设备,显示是正常的

网友A:
问题可以确定的是出在仿真器与目标系统的连接上。

网友C:
STLINK如果是手动跳线连接的话,跳线与MCU连接不可靠时候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如果MDK从来都没识别过STLINK ,那有可能是SDK版本问题

网友D:
用MM32M0_Factory_Reset.FLM Erase格式化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