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JD122控制电磁铁,这样可行吗

楼主:
最近做某个项目,需要控制多路电磁铁(其实是电磁锁)
如下图:
1,用MJD122作为控制开关
2,LED1指示是否有输出
3,D2用作电磁铁断开保护(续流/吸收)
4,平时R5+R3下拉
5,O12信号输入高电平后,MJD122有输出

问:1,这样有毛病吗?
2,R3、R5选的阻值合不合理

网友A(2020-07-01):
没用过MJD122
这两个电阻的选择,需要根据MJD122的参数决定

网友B:
D2可以并一个“10K电阻+100nF电容”

R3改为4.7K

可以直接用单片机IO驱动,无需74HC959
R5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