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无法生成三角波。

楼主(2020-07-01):
各位请教个D类功放问题,还望不吝赐教:
      参考国外一家D类功放厂家电路,做的一D类功放,电路图如附件所示:
      1、只正负12V供电时,输入1KHZ,500mV Vpp正弦波时,运放U5的7脚有1KHZ方波输出(低电平-10V,高电平10V)两个半桥驱动芯片U6,U8的1脚和8脚都有1KHZ,方波输出(低电平0V,高电平10V)
      2、170V,正负12V一起供电时,运放U5的7脚输出持续高电平,U8无输出。
请教各位,为什么正负12V,以及170V供电时,U4的7脚为什么没有300Khz左右的调制三角波输出啊?

楼主:
麻烦各位,帮忙给看看

网友A:
建议,看一下是不是极性匹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一下是不是极性匹配问题

您意思是说,运放的反馈弄错了?

网友A:
因为你这个不是固定的自振荡三角波,而是利用的硬件群延时形成脉冲,无三角波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这个不是固定的自振荡三角波,而是利用的硬件群延时形成脉冲,无三角波的概念 ...

群延时?能帮忙具体说说吗?

网友B:
楼主,本人对这些音频的东西,没有过多深入的研究,也不准备进行过多的研究。
不过可以建议你,把运放各个点的输出电压以及波形,弄得详细些,给别人分析空间。
你这种复杂的电路,别人不干你这一行基本帮不上你什么忙。通常你这种自己不锁定问题范围,想进行开放性讨论基本这种帖子很快就沉。
网络上,如果你能将某个问题锁定,进行局部讨论,通常被人回答的概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本人对这些音频的东西,没有过多深入的研究,也不准备进行过多的研究。
不过可以建议你,把运放各个 ...

谢谢叶老师建议,我稍后把各点波形发出来

网友C:
通常一个三角波的振荡器 + 一个比较器, 就可以构成 PWM 式的调制输出

网友D:
这个电路之前在一家美资公司玩过,主要是靠最左边的那个运放,产生的高频调制信号,用于驱动两个半桥,实现载波调制,你要在输入加入一定的信号之后,才会有输出的,你可以试一下看看。

网友E:
ICE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之前在一家美资公司玩过,主要是靠最左边的那个运放,产生的高频调制信号,用于驱动两个半桥,实现 ...

我等你好久了。。。你是说哪个器件儿管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一个三角波的振荡器 + 一个比较器, 就可以构成 PWM 式的调制输出

我确实想这么做了,但是又不甘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ICE的电路

看来是行家啊,能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等你好久了。。。你是说哪个器件儿管调制?

U5A和U5B负责调制的,上面的两个电容(C39,C41)和它左边的电阻可以改变频率。

网友D:
之前在美国MTX公司做过,公司里很多的电路都是这种类型的,还有一种比这个更加简单,不用半桥驱动芯片,直接用三极管就能搞定,手里还留的有部分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之前在美国MTX公司做过,公司里很多的电路都是这种类型的,还有一种比这个更加简单,不用半桥驱动芯片,直 ...

这个属于闭环三角波调制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来是行家啊,能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吗

看样子你以前是没有做过D类功放,做这个电路估计有点困难,首先你要确认原理图有没有错误,测试时把信号输入端短路到地,看看能不能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U5A和U5B负责调制的,上面的两个电容(C39,C41)和它左边的电阻可以改变频率。 ...

能具体说说三角波频率怎么计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你以前是没有做过D类功放,做这个电路估计有点困难,首先你要确认原理图有没有错误,测试时把信号 ...

三角波频率具体取决于哪几个器件?频率该如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结论是:电路有错误。U7第一个比较器缺乏迟滯,并且从前级双电源运放連接到本级单电源比较器缺乏负电 ...

电路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结论是:电路有错误。U7第一个比较器缺乏迟滯,并且从前级双电源运放連接到本级单电源比较器缺乏负电 ...

King,出声音了,但是不知道三角波频率具体由哪几个器件决定,不知道怎么计算

楼主:
是我D6,D21二极管选型错了,反向恢复时间不够,造成IRS2110,容易烧。然后MOS管就烧了,现在就是不知道具体三角波频率怎么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我D6,D21二极管选型错了,反向恢复时间不够,造成IRS2110,容易烧。然后MOS管就烧了,现在就是不知道具 ...

供 LZ 参考: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bbs.21ic.com/icview-1709808-1-1.html

这是个基本的三角波发生器电路,其中有工作原理说明、元器件选择……等相对完整的设计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㳟喜。能否提供原始出处的网址,你贴的PDF图小模糊。看似问题不少。

原始出处电路,确实是群里说的ICEPower的,他家把D类功放推向顶峰。我想搜一下他的双反馈专利,但是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