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无法secure chip

楼主(2020-07-01):
使用jlink V9,JLINK 6.46d,可以连接,编程,但是secure chip和unsecure chip是灰色的,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用的是新的芯片吗  还是别人加密过芯片

网友B:
这个一般来说是工具软件还没有对该芯片进行支持.你可以联系一下工具的厂商进行支持. 这个跟芯片本身肯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