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什么是线性光耦啊?

楼主(2020-07-01):
什么是线性光耦啊?

网友A:
内部包含一个光发送  2个光敏三极管,其中一个作为后侧隔离侧电流输出,一个作为前侧电流反馈,这样保证了 输入电流等于输出电流,达到等比例信号隔离的目的。这就是线性光耦的工作原理和用法   就是用来 等比例信号隔离的   倍数可以变化

网友B:
输入与输出有一定线性关系的光藕呗

其实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两路输出之间有较为稳定的比例关系,而这个比例接近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部包含一个光发送  2个光敏三极管,其中一个作为后侧隔离侧电流输出,一个作为前侧电流反馈,这样保证了  ...

没见过采用“光敏三极管”的线性光耦。

网友D:
hcn200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E:
线性光耦就是像PC817这样的输出可以随输入电流变化的,相对的像6N137那样的就只能输出逻辑值。
HCNR200那样的应该叫高线性光耦或精密光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线性光耦就是像PC817这样的输出可以随输入电流变化的,相对的像6N137那样的就只能输出逻辑值。
HCNR200那样 ...

这样解释非常合理。

网友A(2020-08-05):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采用“光敏三极管”的线性光耦。

那减个一就完了

CTR>50的基本是用发光三极管。